一台苹果A1278的搞笑维修

楼主(2014-09-02):
      苹果A1278,不加电,按开机键没反应。   下到了PDF图纸点位图, 然后开始分析。  系统供电是51125, 这芯片太熟悉了, 直接找3V 5V, 有3V待机, 没5V,  找5V开启信号, 没出来。   然后一直量啊量啊, 一直找到一个电源芯片里。 没头绪了, 抽根烟冷静下。   仔细看了下,3V待机名字后面是S5, 5V待机后面是S3, 明白了, 白费了这么多功夫, 原来这个机型待机只有3.3V啊, 5V是S3电压, 开机以后才出来的。
       那还从最基本的查起吧,开机键有3.3V电压, 按开关没被拉低,晕, 原来是开关的问题。  这款机器开关键跟键盘是一体的,开关拆下来研究了下,跟键盘的那层导电膜原理一样,底部是GND引线,上部是SMC_ONOFF_L开机信号 。  量了一下GND跟地线不通, 直接把开关剥开, 把底部塑料导电膜撕掉,然后开关充新粘合好, 开机触发, 一切正常。    因为开关底部的垫片是金属的, 用螺丝上在金属C壳上, 直接跟GND导通的, 所以就把开关底下的垫片当做GND使用了, 方便的很。    一个小开关也不值得更换一个键盘, 进价就200多, 这些也帮客户节约了成本。  一个小问题走了一大圈弯路, 总算修好了, 放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这就是不定时掉电,就是键盘问题。总是拉低开关电压。但是我就是搞不好。只能换键盘了

网友:
简单  一句话  赚到了

网友:
要是按键没有问题 改下开关没有问题

不算是搞笑维修哦  苹果的开关键盘确实爱出问题

网友:
原来电压后面带S5和S3的 表示时序的电压啊。明白了

网友:
没什么搞笑的,我最关心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换做我们。还没信心去弄。学习了,楼主!

网友:
开关也能修不错,换我直接换键盘

网友:
我也是好奇楼主收了多少钱,苹果能要上价,得多收点。

网友:
的确。这问题楼主收了多少啊

网友:
故障虽小,确不好找。楼主还是找出来,挺不错的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找不到问题,找到问题就觉得是小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的本本,感觉很高达上的机器也爱坏?

网友:
呵呵。。 总在摸索中进步啊。。

网友:
还很少这样做都是换新的

网友:
同行送过来的机器, 收了300块,赚的也不多。  2楼的问题估计跟我的差不多, 可以用我的方法解决的。  因为开关那里是上下两层导电膜, 跟键盘里的一样, 所以按多了以后导电漆接触不良了。

网友:
老乡路过,开关坏,有点想不到啊

网友:
前天修了1个A1342  开关坏  我更直接 改了开关 飞了2根长线到主板上 开关那个金属垫片的开关不要了 换了个薄一点的开关 。。。。。。。

网友:
300块钱低了哦,不过现在生意也难做,唉。。。。。前2年开机无显的苹果 重插了一下屏线还能收500呢。。。。

网友:
这赚大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