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待机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4-09-02):
大家都知道在windows xp里,电源计划里有一相可以设置待机时间,比如设置20分钟,到了时间如果没有任何操作,系统就会进去待机状态(如,关闭显示器,关闭硬盘等),请问哪位大神,关闭显示器,关闭硬盘是切断他们的电源吗,是从主板上切断他们供电呢,还是从atx电源切断呢?acpi节电方式之一就是即挂起到内存,atx的12v 5v 3.3v 都用的都是主开关变压器输出,绿线高电平,相当于atx待机,除了待机5v外,别的都是0v,那就没有了3.3v,没有了3.3v如何挂起到内存呢?

网友:
关闭显示器,关闭硬盘不是切断他们的电源!是使之处于待机节电模式。当电脑处于休眠状态时,虽然CPU、显卡风扇都停转但电源风扇依然转着。除非是待机模式,ATX电源亦待机,但5VSB可转3.3V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