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装显卡驱动蓝屏或不显

楼主(2014-09-02):
华硕K42jz 装显卡驱动蓝屏或进有进系统的声音,换硬盘,内存,CPU,xp,win7都试过还是依旧。
进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可正常进系统。

BIOS也刷了几个,没什么思路了!!
有修过此问题的吗?

网友:
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搞定,在线求答案!

网友:
难道是显卡问题,换3、5个显卡试试!

网友:
虚了  重植

网友:
加焊动了,重植没用了吧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就可以了,如果有几个版本,选老点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就可以了,如果有几个版本,选老点的版本

只有一个版本,也用旧版的试过,现在是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华硕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我是混分来的

网友B:
我碰到过装显卡驱动蓝屏的,重植了不行,订了两片显卡都换了还是装上蓝屏,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装显卡驱动蓝屏的,重植了不行,订了两片显卡都换了还是装上蓝屏,没有解决。

机器还是能开机,买了显卡回来还是坏的话,那就吊了,

网友:
不要装最新版的驱动
win7   下载老版本的驱动!!!!

网友:
这样的问题除了显卡,就是显存了,其他的不搭边呀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上硬盘会自动进BIOS,或把键盘拿掉。

网友:
修好装机加测试半小时吧

网友:
蓝屏搞不清楚,不显的话,有没有试试在安全模式下把傲分辩率调成1024*768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