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乐华VST29.03 V59驱动B156HW01的问题

楼主(2014-09-02):
俺手里有一块乐华VST29.03 V59芯片的驱动板,以前是驱动一块友达的15.6寸1366*768的显示屏,现在想用它来驱动B156HW01的屏幕(分辨率是1920*1080),虽然接口一样但是无法驱动,想试一下更新软件但是一直无法成功。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能够显示一部分,但是右边明显出界了。图片如下 而且颜色泛白,显示屏还有点烫手。不知道能否进入工厂模式调节,望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4-9-5 15:11):
已解决,看7楼

网友:
看样子屏坏了哦

网友:
估计没有坏,因为把屏幕接回笔记本上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板子也能够驱动之前的面板。

网友A:
换根屏线吧。。这个是高分的屏,屏线也要换的。跟你原来的屏线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根屏线吧。。这个是高分的屏,屏线也要换的。跟你原来的屏线不一样的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这样,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屏线,淘宝的图片都看不清而且接口的名字我也不懂。求帮助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现在已经解决了,在X宝淘了一条高分屏线,刷新了程序,完美解决。附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