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去掉网卡能正常进系统嘛

楼主(2014-09-02):
笔记本去掉网卡能正常进系统嘛

补充内容 (2014-9-3 09:27):
联想E425会不会,刚开始不亮,电流跳变正常偏高,测出网卡短路,把网卡取下来,能亮了,在进到系统进度条的时候卡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肯定可以的,除非你的是神舟

网友:
去掉网卡芯片可以进系统       一般加个usb网卡就行了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
大部分能进,网卡一般不参与开机过程。

网友:
联想E425呢……

网友A:
先用安全模式进的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安全模式进的试下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PE也是卡在第一个进度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PE也是卡在第一个进度条上

联想E425的网卡不装真进不了系统,在网上买了个网卡吹上就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卡在进度条处一般是硬盘或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