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QL/EPU挡机 求救

楼主(2014-09-02):
华硕主板P5QL/EPU挡机 BIOS刷了  也放电了  还是一样的   求救《一直挡在这个界面  没有反应》

网友A:
换板子  可以

网友B:
只上U、显卡、内存点机看看!即最小系统化!

网友:
最小化系统,不插硬盘,软驱等,拆拆外设,声卡,网卡,COM,不行刷刷BIOS,量下时钟芯片的电压,不行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  可以

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上U、显卡、内存点机看看!即最小系统化!

我拆下来点的

网友:
进BIOS 屏蔽LA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