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进系统白屏,进PE 和安全模式正常

楼主(2014-09-02):
可以进BIOS改掉VGA选项保存重启,机器OK...

网友:
o o oo o oo o

网友:
是有独立显卡的吧

网友:
下回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不用走弯路了。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问题,换个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独显警用了吧,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或者驱动

网友:
感谢楼主,机器搞定了

网友:
双显卡吗。

网友:
还有这问题 改模式就行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