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420不可忽视的故障

楼主(2014-09-02):
一台E420本本,据顾客讲是开机不显。(拿上家修过没修好)
接手后,上可调电源测试,发现触发后电流上升到1.4A左右迅速掉电到0.4左右。
拆机,测量各电感阻值都正常,通电测试,发现据然正常显示了。试了几次开关机,都正常。奇怪的现象。既然都正常了就装机吧,装装装,等全部装好后,通电触发,*脏话*个天,故障又出现了。难道是螺丝引起的??把螺丝全拿掉,还是一样故障。没办法,再拆出来查吧。裸板通电试,晕了,又正常了。试了几次都正常。再装机吧,装啊装,装好后不上螺丝再试,哈哈,好了,能正常显示了。上螺丝吧,结果上完后故障又出现。冷静思考了下,裸板正常,肯定就是外壳或螺丝的问题,经过反复的试验,最后发现原凶据然是。。。。。。。

原凶是:电池插口左边有块小小的白色铝合片引起的
解决:要么把这个拿掉,要么就拿绝缘贴纸把它屏蔽(我是拿纸把它屏蔽的)

屏蔽后装上螺丝完美显示,开关机也正常了。 这种因素引起的故障各位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得注意喽!楼主没说明这铝合金片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上家也太逊了吧,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别的机器也遇到过

网友:
装机出现的问题也是挺多的

网友:
上家要是知道是这个问题,我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了,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装机的时候主板贴纸都要贴上,开关板下面,C壳下面都要做好绝缘。不然会出现不开机,或短路的情况。

网友:
遇到上家修过后出这种问题我基本上就会在他的主板上用胶带粘了做好绝缘基本就没事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见过台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SONY的,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图呢。。楼主。。最好图也贴出来啊。。

网友:
楼主要是把图弄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我修了N个E420都是D95280坏,换了就好。还没有见新的故障。你的我估计是某个人拆装不细心造成的。现在的人过于烦躁。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奇怪的问题。下次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
上家很悲
要是有个图就好了
维修有时候细节很重要

网友:
看来以后得细心再细心

网友:
就得静下心来呀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必须顶呀

网友:
有时候绝缘没有做好都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
绝缘纸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