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 TFT19W80PS 919Sw+点一会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0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AOC TFT19W80PS  919Sw+的显示器,插电显示正常,没出1分钟然后花屏,整个屏都花,还有点闪,有点像屏线花的,但是花的特别厉害,因为修好了,所以故障拍不到了。本以为是屏坏了,因为闪的也厉害。灯管是好的。
       然后拆机用自己的测试板测,一切正常,因为坏板电压正常,所以锁定MCU程序问题,然后拆芯片,习惯先备份,备份好是256KB的。但是问题来了,在论坛竟然找的全是96KB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想赚分的,还是来坑人的,本来以为小点或许能用,然后抱着侥幸心理,结果。。。下了好几个,坑我35分。。。但是刷BIOS的时候出了个问题,就是原芯片可以读取和备份,但是清空不了。
       最后怀疑是,原芯片的程序是好的,但是芯片坏了,然后找料板拆芯片,我首先是刷的96KB的坑,电源灯都不亮,无奈才刷了原机备份的程序,神奇的是,显示器正常显示了,点了半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分享给你们,不要像我一样走这么多弯路,坑那么多分。。。
       程序分享给你们,测试是好的,放心使用。

AOC 919Sw M190A1.zip

好的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
不是程序坏,是芯片坏,确实见得不多

网友:
现在好多想不到的症状都是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一个同行,他老说有的显示器把程序读出来再写回去就好了,估计也是MCU本身有毛病了,他那编程器不带校验的!可能过一段时间还要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一个同行,他老说有的显示器把程序读出来再写回去就好了,估计也是MCU本身有毛病了,他那编程器 ...

我是换了个芯片,原芯片无法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换了个芯片,原芯片无法清空。。。

嗯,原来的芯片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自己笨不要怪别人。

这款驱动板又不止一款。

有25X20的,也有RTD2120的。

如果用2120的。就是96K, 你自己买程序,要买什么都不知道哈。

声明一下, 不是我卖的程序。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很少坏吧?

网友C:
楼主好人啊! 这种问题确实很少见,不过还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人啊! 这种问题确实很少见,不过还要谢谢楼主分享!

说我好人,你也不给我加点分,我都可怜死了,被论坛坑神坑了。。。

网友D:
还会出问题的,BIOS芯片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会出问题的,BIOS芯片不容易坏

但是已经好了,客户拿走几天了,没出问题。

网友:
应该标下驱动板主芯片型号

网友(2014-10-04):
呵呵,这个有时候是有点坑

网友:
不是程序坏,是芯片坏,确实见得不多 aoc程序坏的也不少!

网友E:
我手上就有这么个显示器,有时清屏,有时好,刷了楼主的程序,指示灯都不亮了,刷回原来的,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就有这么个显示器,有时清屏,有时好,刷了楼主的程序,指示灯都不亮了,刷回原来的,指示灯就亮了

那你的型号肯定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精验

网友:
有的编程器读出来就是96k的,不是坑你

网友:
原来是IC虚焊啦

网友:
BIOS芯片坏导致的花屏很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