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131FD亮度问题

楼主(2014-09-02):
索尼VPCS131FD不进入系统之前,亮度很正常,很亮,进系统后亮度变的很暗,要调高也调不高,不管亮度调多高都一样暗着,换了无数系统都一样,进系统前亮度很亮,一进系统就变的很暗

网友:
快捷键驱动问题吧。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就改成固定亮度

网友:
同意三楼,改成常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就改成固定亮度

请问怎么改,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怎么改,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C:
LED的  把屏的接口5  6 脚用锡连到一块 应该可以吧        重19V 那边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的  把屏的接口5  6 脚用锡连到一块 应该可以吧        重19V 那边数起

引脚你没说错吧?我连了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和开启信号 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改,麻烦说一下,谢谢

有图纸才好说,没有图纸就改个通用高压条呗

网友:
改常亮是不是要把控制背光的信号拉到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