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组装14寸彩电,电源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4-09-02):
一台杂牌组装小彩电,改装的那种。电源指示灯闪烁,电压不稳定,断开各路输出,故障依旧,坏一开关电源部分问题,
客户送来时,有时,开机正常,但过个10分钟,就开始出现这个故障,电压不稳定,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像是有轻微放电声,
那种没有芯片,自激励的电源

网友:
多是电容造成的

ddj

网友:
上传了类似的电路图了,你指的是那个电容

网友A:
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查一下。

d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查一下。

输出二级管全断开了

网友B:
RP551检查一下先。

ddj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P551检查一下先。

没这个,你说的是C551吗?还是vd55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个,你说的是C551吗?还是vd551 ?

你仔细看看电路图噻。呢个可变就是。

网友:
               老旧机型使用时间也很长了吧? 机子时好时坏,是什么情况下好、坏?具体情况描述不清楚,怎么帮你分析?
         老机子了,拆下电路板,检查板上虚脱焊点,懒得查就直接补焊电源单元的各焊点后试机。如故障照旧,再进行元件级检修。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像是有轻微放电声 ---”。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自己都判不准,别人咋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