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 VER:1.0 没CPU电压

楼主(2014-09-02):
          G31T-LM VER:1.0  没CPU电压

网友A:
你是说R158 。电容C186损坏吗?

网友:
讲的太“简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R158 。电容C186损坏吗?

是的,应该是这两者损坏拉低了29脚12V电压,这里也可以测量下29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或用手术刀断开此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