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L11T 掉电

楼主(2014-09-02):
型号:sony sve141L11T
版号:DA0HK6MB6G0  MBX-268 REVG 集成显卡
症状:上电到0.14A掉到0.015.
动作:量了下电感没有短。cpu旁边的电感没有电压,南桥旁边的电容也没有电压,晶振有压差。刷了bios状况依旧。
求大神指点。在坛子里找了下bios也只有个同版号的bios,刷的也是这个bios,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A:
如果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说明缺供电大些。要不能触发,就有短路吧!

网友:
查EC条件,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CMOS电池放放电

网友:
放电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说明缺供电大些。要不能触发,就有短路吧!

应该是缺供电。没有 找到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就是盲修了,这个难度就大了很多。X宝上没有这样的图纸吗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就不用想修了,先把图纸搞来吧

网友(2014-11-13):
更新一下BIOS

网友:
看没有没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