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笔记本充不了电

楼主(2014-09-02):
HP  g4
症状:原来的电池充不了电,换了块电池后可以充电,但是耗电太快了,设置了省电模式也一样。
这是不是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关机后看一下风扇跟指示灯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电池不好吧!

网友B:
先换电池看看,一般能充电,那电路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用可调电源  看看耗电量啊     如果不高就是电池的事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  看看耗电量啊     如果不高就是电池的事楼

恩,应该是电池的问题。这样的电池能修复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看看,一般能充电,那电路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恩,电路没有问题,是电池的问题,这种电池能修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后看一下风扇跟指示灯有什么不正常的

能正常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电路没有问题,是电池的问题,这种电池能修复不?

电池坏更换里面的电芯就好了,但是很麻烦,不如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更换里面的电芯就好了,但是很麻烦,不如买个新的,也不贵

恩,在淘宝买了个,郁闷,结果只能用1小时。坑死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在淘宝买了个,郁闷,结果只能用1小时。坑死人啊

不会吧,就是OEM的最少也有2小时,不超过90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就是OEM的最少也有2小时,不超过90元的

现在只会叫卖家换货。晕,这单白干了。

网友:
电池这东西在淘宝上买,很难保证的。有时折腾还不够路费的

网友:
淘宝的东西  很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