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 掉电刷BIOS后 风扇常转

楼主(2014-09-02):
有一台4738zg,开机掉电,刷完从论坛下的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5286-1-1.html  后,能够开机,但风扇常转,原本摁下开机风扇转一会,声音较大,进入系统声音变小;现在反了过来,摁下开机键声音较小,进入系统声音变大,风扇常转,该如何解决!

网友:
继续找BIOS刷

网友A:
不想刷BIOS就给风扇改个3V上去

网友:
改3V这个好,下次我试试

网友B:
还是BIOS吧,基地里很多BIOS有问题的,多下几个试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吧,基地里很多BIOS有问题的,多下几个试试

请问 insyde bios 在DOS或者windows下能刷bin格式的BIOS不,因为基地里的BIOS都是bin格式的,官方工具是fd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想刷BIOS就给风扇改个3V上去

本人小白一个不是专门修电脑的,请教如何改3v

网友:
请问 insyde bios 在DOS或者windows下能刷bin格式的BIOS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白一个不是专门修电脑的,请教如何改3v

风扇的红线 接主板的3V 就不会狂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的红线 接主板的3V 就不会狂转了

thank you

网友E:
还是要刷bios bios me部分不匹配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风扇上面的控制脚已经不受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刷bios bios me部分不匹配

请问 insyde bios 在DOS或者windows下能刷bin格式的BIOS不

网友:
软刷没用的,要用编程器刷对的版本才行

网友:
接着刷啊,好多bios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
在找个 BIOS 刷下吧 这个有可能不对

网友:
接3V小心大电流烧风扇

网友:
有没有不常转的BIOS,上次遇过,这次忘记了备份,有显了,就是转了之后没停过。

网友:
最好还是刷原版本的BIOS,到官网去找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版本不对啊。

网友:
估计是BIOS不配套吧,再装几个试试呢,当然改成3V也行,但不知声音能降多少

网友:
刷bios 要注意版本

网友:
这有个进系统掉电的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BIOS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