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APPLE(苹果)A1466虽然修复但过程有点艰辛!

楼主(2014-09-02):
          同行送过来一台苹果A1466,据同行讲客户买回才半年还在保内,但因为进水了
所以才拿到他那里修。对于这种苹果一点招也没有,拆开清理了主板,不行就拿
到我这了,走的时候还拜托一定要修好。我只能说尽力而为!
   开始修吧,准备插电了一看,此机是那种最新的宽口接口。开来我的可调电

源是派不上用场了。拆出主板一看,我了个去,三桥合一全在CPU上 在看版号为
820-3437-B(看下图)

抱着一点希望在咱讯维网上搜搜图,还真有,最近才上传的。“讯维网真给
力”
没有可调电源只能用原装的适配器修了,测各大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

查上适配器小绿灯不亮,用手摸整板,发现6259有点微烫,想着能简单搞定就不
看图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在摸正常了,但故障依旧。
    找图测6259的主供电DCIN 为14.78 正常

适配器检测脚ACIN为3.97正常

SMC_BC_ACOK输出为3.36 正常

PPBUS_G3H为8.56 这种最新的机子不好说,ACOK已经输出了,就当他为正常吧!
在查pp3v42G3H输出为3.39

电源管理EC为LM4FS1BH

查电源管理EC的供电L5001 来在PP3V42_G3H 实测为3.38

通过R5002给WAKE供电,实测靠近EC的一端为3.08(下图)

测PP3V3_S5_AVREF_SMC为3.35此信号应该就是之前EC待机的AVCC,来自复位芯片

,至此EC的待机供电基本正常。
EC的复位SMC_RESET_L 来自复位芯片SN0903049

此芯片1PIN3piN在得到供电67PIN不为低4PIN延时5PIN开漏输出复位,实测为

2.49偏低(下图)

找SN0903049没有,脚位和048一样,048也没了。继续往下查此复位还通往6259

,和老机子一样复位EC的同时还会复位充电芯片。难道6259还有问题。手里就是
6259多,找一个新的换上去。在测复位为3.35(下图)

测EC得晶振,第1PIN为0.19

第3PIN为0.00(下图)

看来这也有问题,找了个晶振换上去故障依旧
看来也只有换EC了,BGA封装的最不喜欢动了,此片还爱换。看EC为LM4FS1BH打

电话中关村也没有,有一个料板上为LM4FS1AH,稍有区别,看来也只有试试了。
用风枪拔下来,掉了几个锡点补了几个0.3的球,如下图补好的EC

装上后的EC

装上以后插适配器应经加电了,在测晶振第1PIN和3PIN 分别为1.11和1.26插上

屏线不显,慢慢的风扇开始狂转,看来虽然加电了问题还大着了,难道EC不通用
。先放放吧!

在测主板有两个电感没电压下图

通过点位图对比为L7701和L3095查L7701是上屏的背光电压

来自Q7706的D级,S级来自公共点PPBUS。

分析图纸EDP_BKLT_EN和
BKLT_PLT_RST_L必需为高电平L7701才会有电压,实测BKLT_PLT_RST_L为3V以上
,EDP_BKLT_EN为0V,此信号是开启上屏背光的。追查来源为CPU发出,看来CPU发
出的条件还未满足。

在查L3095,连接到Q3080

Q3080受控于TBT_A_HV_EN,实测为0V 断电对地打阻为
0 追查是U2800发出来的。

还送到U3210作为此芯片的开启电压。

此芯片应该是高清接口供电芯片。2800是BGA封装的,果断拔掉U3210再测阻值已正常。型号为
CD3211A0料板上只有CD3211A1更换上去插上适配器此开已亮机,屏幕显示问号。

装上硬盘条久违的苹果标志出来了。

在测L3095为2.51 (下图)

测L7701为8.31V(下图)

最后总结几点:

1、苹果的公共点电压已经不是通常的12V了,最新的苹果公共点8.5V左右正常
2、LM4FS1BH和LM4FS1AH通用
3、CD3211A0和CD3211A1通用
4、此机EC直接收到S5_PWRGD才会发出PM_DSW_PWRGD
5、6系列桥待机条件此机上都有,至于有没有最新的条件,有待研究。
6、如果有错误还请高手指正
7、修机子难,写贴子更难,写过的懂得,有分的加点分吧。

补充内容 (2014-9-5 22:12):
为了广大的维友们 本人补充此机现在还有问题,本以为应经修复,但无法进入系统,苹果系统进到一半自动重启,WINDOWS进到一半蓝屏重启。现在怀疑LM4FS1BH和LM4FS1AH的通用性,前天订了此机的料板,现在还没到货。

补充内容 (2014-9-7 21:55):
此机已经完全修复,AH装上以后能亮机,开机没当的声音,今天从料板拆的BH装上以后完全OK !

补充内容 (2014-9-8 09:54):
好多人要求上传图纸,我上传会被删的,论坛图纸地址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3321-1-1.html

 会员5733292元2022-11-16 18:04
 会员11362022元2022-11-16 06:38
 会员10470332元2022-11-5 21:51

╰︶゛疯子 -2

网友A:
维修此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其中有些步骤省略,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图纸了。

网友B:
这贴不精华,你来找我!!!要是以后的主板都像苹果的这么小还怎么修呀,,干!!!

网友:
EC怎么植的球?

网友C:
楼主真是一把好手啊,在文笔间便能感受得到修的辛苦。还没修过苹果,看的有点晕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不加精就逆天了啊!

网友:
我也总结了一点,不插硬盘条开机显示问号而不是传统X86式的英文字母。    总结这点的作用是以后遇到提示问号时应先换个硬盘

网友:
EC植球现在都用维修老来植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一把好手啊,在文笔间便能感受得到修的辛苦。还没修过苹果,看的有点晕

跟我一样,看到电路板就是黑压压密密麻麻的一堆疙瘩,它们通向哪了也不知道

网友D:
应该是用热风枪或BGA进行植球的,这种EC芯片类型应该是QFN 封装焊接的。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 一直在关注楼主

网友:
维修经验不错,这里在TBT_A_HV_EN信号测试点电压为0V 对地阻值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U3201 的11脚进行飞线解决故障,不然在对地阻值为O欧的情况下 飞线还是拉低电压。

网友:
这里在TBT_A_HV_EN信号测试点电压为0V 对地阻值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U3201 的11脚进行飞线解决故障,不然在对地阻值为O欧的情况下 飞线还是拉低电压。

网友:
这种CPU故障率很高,集成度太高了,算你幸运吧,能把图纸发我一份吗,我研究下苹果的电路 1002085910@qq.com

网友E:
楼主真胆大,苹果机器也能这么大胆的修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不知报价几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用热风枪或BGA进行植球的,这种EC芯片类型应该是QFN 封装焊接的。

用的什么样的钢网

网友:
厉害呵呵还没有修过苹果的机子呢,理论还要继续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帖子那么长。以后遇到了有个思路了。

网友F:
公共点是12.6还是8.4,与新老机器无关。
与CELL设定脚才有关。
CELL接供电==12.6
CELL接地==8.4
CELL悬空==4.2

网友:
相当给力啊

网友:
呵呵,只有新机型才能看出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垃圾的苹果 难修

网友:
这机器麻烦啊,这么多bga封装的芯片 换芯片都要不少时间吧

网友:
从楼主修机花的时间就知道这种苹果机有多难修。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辛苦,苹果本来就修的少,收藏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  图文并茂  文采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是12.6还是8.4,与新老机器无关。
与CELL设定脚才有关。
CELL接供电==12.6

看了饼哥的回复,又学了到了一手

网友:
楼主真厉害~ 还没修过苹果,我要研习一下,支持楼主

网友:
苹果  好舒服来钱钱呢

网友:
牛人啊 苹果超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胆大,苹果机器也能这么大胆的修

死马当活马医 反正不亮的 修修总会有点经验的。

网友:
楼主很强    佩服佩服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这样的 ,进水严重,直接放弃了,换主板又太贵

网友:
这机子很新苹果的EC内部都自带程序 楼主能修好有一点运气成分 ,不过 维修思路确实也很给力。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真是厉害,还没修过苹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是12.6还是8.4,与新老机器无关。
与CELL设定脚才有关。
CELL接供电==12.6

应该是电芯数不一样吧,比如三串两并,三并两串。这个CELL是电芯选择项吗?

网友:
楼主辛苦啦最新的机器都被征服了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贴不精华,你来找我!!!要是以后的主板都像苹果的这么小还怎么修呀,,干!!!

手机主板那么小,人家还不是照样修

网友:
这CPU 北桥和在一起了 减低成本 不择手段哦

网友:
越来越没修头了  都向苹果这么抽象 没得修了

网友:
NB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帖必须加分,苹果的机器难修配件少

网友:
EC置球用手机维修钢网和锡浆就可以解决。

网友:
苹果的机子没修过哦~~~但是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也能看懂~~只要有图纸点位~~就好修多了~~呵呵~~楼主最后进不了系统解决了吗~~是不是硬盘坏了呢···

网友:
确实 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

网友:
看起来貌似很复杂的样子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苹果机还没有接触过,修过一个山寨的,哈哈哈,看楼主发贴,可以感受到维修的艰辛,向你学习了。时序大致和其他品牌的笔记本应该是一样的吧?只是信号名不太一样,看起帖来,有些吃力……呵呵。

网友:
做这个帖子花了不少工夫呀!观摩下

网友:
修苹果的好麻烦

网友:
苹果的上电时序是不是和我们通常笔记本一样呢

网友:
苹果的机比普通机难修几倍,我到现在修普通的很难上手!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此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其中有些步骤省略,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图纸了。

兄弟,修机经验是可贵,但是图纸分享价更高啊,想知道这么新的机子大哥是从何处得到图纸和点位图的。

网友:
信号级的维修,想知道楼主努力啦多少年,想我现在的技术也只能修修通病,太难的问题也只能推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是12.6还是8.4,与新老机器无关。
与CELL设定脚才有关。
CELL接供电==12.6
饼哥的回复就是牛X ,赞!

网友:
真希望 自己也能像你一样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技术真好,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苹果的机器前段时间搞了个,没有搞好,第一次拆这个东东,心里没有底所以就发维修站了。维修站说电压高烧了。维修费用2000块!!看来还是维修苹果赚钱啊!!呵呵!!

网友:
我啥时候修到这种层度就满意了啊

网友:
学习下思路清晰

网友:
功底深厚。现在还没修到苹果的,学习了

网友:
让我见识了一下苹果机的修复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专修苹果机的吗?我这里也一台,能开机,一两个小时掉电,有兴趣吗

网友:
苹果产品的集成度真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ACOK已经输出了,就当他为正常吧!”,请问楼主:ACOK是当充电芯片ISL6259检测到输入进主板的直流电压正常时才发出的吧?这个信号和公共点电压PPBUS_G3H应该没什么因果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了,这里也可以手术刀切断BT_A_HV_EN信号与U3201本身11脚相连的线路排除故障 ...

U3210本身短路损坏了,你怎么割也把芯片割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