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平板触控坏了想改用键盘鼠标

楼主(2014-09-02):
昂达712平板触控坏了,想改用键盘鼠标。要在什么位置走飞线改充电接口?

网友:
没人会吗?

网友:
没听明白吗?只有一个USB接口需要接键盘鼠标。走飞线是另外接充电线路。

网友A:
直接用OTG线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OTG线接呢!

你试过能充电?

网友:
如果平板支持OTG的话就可以,而且,我这里还有MINI USB得到键盘!专门配平板的!!!之前也有国产平板不过是宽口数据接口,有一个扩展头,出来接USB键盘,鼠标,都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能充电?

如果平板支持OTG的话就可以,而且,我这里还有MINI USB得到键盘!专门配平板的!!!之前也有国产平板不过是宽口数据接口,有一个扩展头,出来接USB键盘,鼠标,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板支持OTG的话就可以,而且,我这里还有MINI USB得到键盘!专门配平板的!!!之前也有国产平板不 ...

接了USBHUB不管用啊。你是杂接的有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板支持OTG的话就可以,而且,我这里还有MINI USB得到键盘!专门配平板的!!!之前也有国产平板不 ...

你不是来这里卖键盘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来这里卖键盘的把?

我只是在电脑城做点小生意罢了!!
你平板钥匙MINIUSB接口!你可以再百度里找键盘皮套就知道了!!

网友C:
a----V+
b----Data-
c----Data+
d----ID
e----GND可以参照改下,这个是usb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a----V+
b----Data-
c----Data+

你这个是USB引脚图。我说的是从新走飞线连接充电,逼开以前的那个USB充电口,

网友:
谁有AXP202的引脚图发出来看下

网友:
是没人懂啊,还是不想说啊。不说话你们开这个论坛干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