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不显示

楼主(2014-09-02):
P8H61 REV:1.02 大板
故障,CPU供电不正常,有时候加热下CPU周边就正常但是出现,出现LOGO就会死机,无CPU供电,。。。

补充内容 (2014-9-3 10:53):
谁有ASP1000RM的资料了

补充内容 (2014-9-3 10:53):
或者适用于此芯片的点位

网友:
刷鞋程序实施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呢

网友A:
cpu供电是多少V?不排除芯片虚焊!,卡logo,很多原因的额!外设,单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是多少V?不排除芯片虚焊!,卡logo,很多原因的额!外设,单桥,等!

这种板不可能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是多少V?不排除芯片虚焊!,卡logo,很多原因的额!外设,单桥,等!

不是没次都卡LOGO,有时候都开不起来了。 CPU供电有时候保持在0.50-0.70

网友:
程序我都是刷的官网最新的了

网友:
或者适用于此芯片的点位

网友:
此板还在保吧。应该不会有点位图。你可以参照ASP0903或ASP0901来修下。

网友:
应该还是出现在CPU供电的电路上

网友:
很有可能是虚焊,       BIOS在从新刷一道试试

网友:
貌似虚焊 是不是CPU开焊了

网友:
卡在LOGO声卡问题几率比较大,先把声卡干掉

网友(2014-10-03):
楼主,pdf求到没有?给兄弟分享个

网友:
座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