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维修惠科19寸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黑屏故障!改四灯背光为二灯

楼主(2014-09-02):
接修一台显示器,开机显一下就黑屏了。以前碰到这种故障一般是灯管坏了一根。开机高压保护导致的黑屏。一般应急修理是在坏灯管那个接口上并一个高压无极性电容就可以防止高压保护了。拆机后并上一个高压无极性电容测试无效,故障还是一样。又把坏灯管的那个接口短接了测试也不行。手上没有这灯管。只能把四灯改为二灯使用了。
       改高压板时,最好把原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高压板供电断开。新的高压板,接VCC、GND跟ON/OFF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4-9-3 09:42):
还有几张图昨天没传成功的,补充到16楼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
郁闷,还有几张图片上传成功插入帖子后发布就显示错误了。今天不能再传图了。明天再补吧。

网友A:
发这么多图,,大神们快来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么多图,,大神们快来帮忙

已经修好的了。

网友B:
并电容都保护感觉还是换灯管好,看样子好用的那根灯管也快不行了!
显示器第一次亮的时候背光发红吗?要是不发红没准不用换灯,有可能是灯管一头的线烧断了,重新焊上再装回去就好了!两灯的会有点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电容都保护感觉还是换灯管好,看样子好用的那根灯管也快不行了!
显示器第一次亮的时候背光发红吗?要是 ...

不会红,改了感觉亮度还可以。不会感觉到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红,改了感觉亮度还可以。不会感觉到暗。

有可能就是灯管的线烧的断开了,重新焊上就完美了!

网友:
不可取的方法!!!!

网友:
惠科从来都是这种垃圾东西,尤其是那个S988A或者T2270,LCD的要不就是高压板坏了,要不就灯管坏了,LED升压板也爱坏

网友:
还有就是惠科S9819之类的机器,电源板PWM用6PIN的那玩意儿的也爱坏。PWM还不好找到

网友:
这种杂牌的液晶电源垃圾得很。长城 还有一些深圳的组装液晶都是用这种电源一体板。电容坏  PWM坏  高压模块坏一堆。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不过我都是直接用刀片来的

网友:
本来想学习下显示器维修经验,可是你的插入的字体几乎看不懂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我现在才知道那两根地线的作用

网友:
直接改四灯的,估计不稳定

网友:
今天怎么不能重新编辑了。
还有几张图昨天没传好的。

网友:
楼主很牛逼  让新手大开眼界啊

网友D:
我还以为是直接在一体版上该二灯。进来看了才发现是改通用的。
遇到联想。戴尔。TCL的15寸显示器。我看你怎么改通用。
还是老老实实的修高压部分。找图纸。这样才是正道。
顺便问下。哪位大神会改高压电路。四灯改二灯。
我有点头绪。可是怕爆炸。

网友:
很牛    帖子好

网友:
有三点问题请教楼主,一是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编缉的图片,感觉效果特好!字也漂亮。二是此电源板眼熟,跟我现用的绅派牌显示器一样,由于滤波电容在散热片的上方,极易烤失容了,表现为屏幕均匀的左暗右亮,已经换过两次电容了。三建议你舍弃原高压板的一对灯管接口不用(靠的很近的两个灯管接口),将屏中好的单根上、下灯管拼成一对,插在原高压板上另一对灯管接口上试试效果怎样!可能有一根灯管的引线不够长,需加长才行!

网友:
图片编辑是用光影魔术手。字体是陈继世硬笔行书。灯管是用左右二根的。亮度感觉足够了。

网友:
用的通用板!!

网友:
   这种四灯改双灯不一定很合适!前提是我看了你的液晶尺寸:19寸和而用的高压板:普通的双灯高压板。

  原因是普通的双灯的高压板原则上只能点15寸和15寸以下的液晶(灯管相对细和短)。普通的四灯高压板常见能点17  19寸(灯管相对粗和长)。用普通的双灯高压板去点17  19的液晶。会经常发现高压板上的高压包会很快发热等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灯管和高压板不匹配)。换上后有的能用1个月  有的半个月。有的5分钟就冒烟了!见到的也是不少的。  供借鉴。

   当然现在的液晶17  19寸的也有用双灯的高压板。这样灯管少了(上下各一个)!液晶也可以做的更薄了。这样是可以用!原因是这种高压板做的功耗更大。当然可以用。

   另要说明的是市面上有买双灯高压板的最大能支持到20寸的(专门制作的)。在维修中如把17  19寸如改成双灯的也是可以的 。比如楼主用的是这种情况是可以用的。

  当然因为四灯的液晶高压输出是两组的。一般也不可能两组同时坏。这样可以利用好的一组两个高压接口四灯改双灯是可以的。因为原先的接口肯定能接原来的灯管了。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直接在一体版上该二灯。进来看了才发现是改通用的。
遇到联想。戴尔。TCL的15寸显示器。我看你 ...

一是看低压反馈脚形式如何

二是短接SCP保护脚

网友:
这事我经常干,不为别的,就是效率要高,客户急,不能等你研究电路慢慢修,所以要短时间内搞好。除了拆屏换灯管了。

网友E:
和杂牌没有什么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杂牌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本来就是杂牌的。貌似不是正宗的惠科来的。

网友:
改两灯的明显会暗些。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2016-01-10):
图文并茂。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直接改LED或者换灯管最可取的方法!

网友:
改成两灯的亮度有时会不够,还得换灯管

网友:
HKC的显示器坏的真多

网友:
卡,初一看显示器上的字,我还也以为机器能自动报错呢

网友:
这有点不靠谱吧!

网友:
更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