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题 笔记本问题显示屏坏

楼主(2014-09-02):
DELL N4050
屏上面有这个黑光圈
这种是电压问题还是元件老化。

请各位回复一下。怎么修。
需要找什么 比如是元件还是灯管或是其它。谢谢

网友A:
换过灯管吧?应该是背光板最后边的那个白色的纸板没弄平!拆开看看!

网友:
  是被什么压了造成的吧  ,   直接换个屏就行了

网友:
屏没装好吧,被什么压住了,不行就直接换屏吧

网友:
可能背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灯管吧?应该是背光板最后边的那个白色的纸板没弄平!拆开看看!

N4050是LED屏的吧

网友:
不管啥D的应该就是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背光问题,估计是LED的输出少了一组

网友:
背光上的有LED灯不亮造成的

网友(2014-12-22):
应该是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