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短路。Z470

楼主(2014-09-02):
联想z470,拿来测试大短,拆机发现保护隔离一二极管烧了。补上,量公共点组织正常,但是上电就大短,还滋滋响,客户说一开始就这样。在量公共点阻止还是正常的。随开始纠结的维修,以为有电容过压就短路呢,烧公共点发现,公共点上官和上官电容都热。现在是没辙了。。。测了所有电感、二级转换管都不短路、公共点阻止也正常。望哪位大侠帮分析分析,会不会是板层短路呢???修了一下午快死了,哎!

网友:
按理说测试不断路主板的板层应该没有短路的。你直接烧公共点撒。哪里烫换哪里试一下嘛

网友:
大短把电流调小些,摸摸看撒。量量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找19V过第一个管子出来的电压后级是否有短路,查查充放电芯片

网友:
那就是 公共点的前端   也就是电源接口到公共点这一段的电路  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不要考虑公共点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就烧啊,上到19V烧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期待大神也现

网友:
充电那块短路了吧 公共点之前的19V要到充电芯片的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二极管装反了啊

网友:
新手学习了,大短一般应该是一级电路短路,烧机大法,看看哪个发烫,估计还是保护隔离到待机电路这块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我今天也碰到了,DAKL6MB16G0的板号。客户说这机子放了半年没用,现在要用就开不起来。接到手的时候上电流表,待机0.001,会跳一下,电流不定,有时可上到1点几,马上又回到0.001,电流红灯会闪一下,看现象是某上管击穿,但量来量去阻值没异常。将PQ7短接,隔离通道不受控直接导通,电流上到0.9几,拆了发热的三个上管,待机电流在0.1几了,3,5v偏低,几秒后电流掉到0.001,3,5v没了。明早得继续干了。

网友:
上管和电容都热?一个个拆的吗,那很麻烦啊。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