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方正FG981-W9 显示发白。

楼主(2014-09-02):
求助方正FG981-W9 显示发白。是程序坏吗?
求助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一下屏,有可是能屏的事

网友:
怀疑程序就刷个程序排除掉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屏,或者插插屏线试试!
发白白到啥样呀?白的时候屏供电多少?有正常的时候吗?

网友:
建议先软后硬,先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下试试,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