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板bios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4-09-02):
(图片)

网友:
用撬嘛  不过要轻轻的。

网友:
     撬就能下来

网友:
用镊子轻轻翘两边 给个图看看  作为参考吧

网友:
楼上正解,最好拿弯的镊子,轻撬。

网友:
拿个刀片一抠就掉下来了

网友:
应该两边交替着撬一点一点的,要不容易把BIOS座子涨坏!网上有卖这BIOS起子的,不过感觉也不常用,没必要!

网友:
其实座子坏了也不怕,大不了把主板上的座子拆掉,把芯片直接焊到板子上!就是来回写BIOS麻烦点!

网友:
用铁丝做个专用的

网友:
用这种工具,

这样拉起来

网友:
    不带这么麻烦的,随便哪个小镊子就可以翘起来了,记住  切勿暴力

网友:
直接用镊子就把它撬下来了!!!!

网友:
用摄子一边一边轻轻撬

网友:
感觉这种问题发帖~~~~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一窍就
起来了 。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
用力均匀,你的还好 我的那个本子都是这样的焊接在上面的

网友:
镊子撬吧,对角

网友:
对角翘起。。。。。

网友:
用针四周一点一点撬起!

网友:
用镊子翘起来就行

网友:
摄 子 插一角 锹

网友:
有专用起拔器卖的。撬的话注意力度.座子很脆弱的。

网友:
轻轻的,不要暴力

网友:
不是有个专用的什么PLL什么起拔器嘛?!

网友:
撬坏了 还能焊接 A JI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