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MCP68 MEM_VLD不正常会怎么样

楼主(2014-09-02):
主板型号:ASROCK N68-VS3 FX
主板料号:80-MXGK70
芯片组:MCP68
故障现象:主板关机后,再次开机不触发
      此 板为2修板,不用多说,首先肯定是桥换过了。因为限制附件了,所以图片没法传上来,最后发现MEM_VLD信号有无内存电压始终保持3.3V高电平,其实是Q54损坏,如果该信号一直为高,主板能正常开机一次,关机不能再开,必须拔掉24PIN插头,如果该信号为低的话,主板就会造成断电,至于低到什么程度,看你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
哥早发现了。。。。

网友:
这个发现不错,但是我主板很少修的

网友:
没去搞过这个东西啊    也没遇到过这个 问题  我们这里amd的修的少啊

网友:
哦。这NV时序也太严格了。

网友:
想问下,刚插上电源的时候MEM_VLD是低电平,触发一次后就一直为高才开不了机的吗,还是一插电就是高电平?

网友A:
MEM_VLD信号一直为高,第一次要开机,为什么第二次就不能开机?

网友:
MEM_VLD信号一直为高,第一次可以开机,为什么第二次就不能开机?

网友:
现在发现也不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_VLD信号一直为高,第一次要开机,为什么第二次就不能开机?

主板状态错误

网友:
现在才知道,不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