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改集显曲折过程

楼主(2014-09-02):
V450,板号LA-4142P,原来的问题是灰屏,光有背光没有图像。测接口LVDS阻值都正常,EDID也抓到了屏,换过屏和显卡都不行。查显卡外围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无奈只能和农户沟通改集显了。
  GM45的北桥带集显,省了个桥的钱。上BGA拆显卡,拆了显卡后上电一看电流到0.5就上不去了,接上仁宝诊断卡一看都不跑码了。测得CPU电压都到1.5V了,这电压高啊,换了个CPU还是一样。然后就是查CPU VID配置电路,反馈电路。查了一圈也没找到问题,换了个ISL6262还是一样,但是测的PG信号已经发出去了,既然PG都有了先不管电压偏高了,然后查。
  CPU的PG发出后接下来就是时钟电路工作了,测14.318没有起振,时钟没起振就测时钟的工作条件

时钟的供电正常,但是1脚的开启没有,这个开启是在南桥收到CPU的PG信号后发出的,

测R334已经有3.3V,说明南桥已经收到CPU的PG信号,既然收到PG但不发出时钟开启问题肯定出在南桥电路 这一块了。直接上BGA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测南桥的供电 VCCP 只有0.5v不正常,看来问题在这。

这个VCCP来源,居然没有用PWM电路,而是一个线性供电。不管它,则5脚+VGA_CORE也只有0.5V不正常,继续往上 查。

电压偏低查反馈,PR57这个电阻没装件,反馈电压+VGASENSE而是由显卡提供,显卡都摘了当然不会有反馈电压了。把PR57连上。上电一看电流已经跑上去了,测VCCP 1.05V也正常了,CPU电压1.1V也正常了,难道VCCP不正常还会影响CPU电压?既然能跑码了,接下来就是改集显电路了。
  首先找到北桥的LVDS模块
V450改集显还好点,电阻什么的基本都有装件,不用那么麻烦从料板上找电阻。
首先先改GMCH_ENBK,查图纸看去了什么地方。

这个信号去了EC,看图,GM@代表集显,PM@代表独显,电阻R351移到R358。继续翻到北桥LVDS模块
接下来是LVDS_SCL,LVDS_SDA。

把电阻R21 R22移到R18,R17。继续下一个。
GM_ENVDD,屏供电开启。

R3移到R2。
接下来就是4对差分信号。

把屏线接口拆下来换个位置就OK.
北桥的LVDS模块改完后就是改集显的时钟,

找到北桥的时钟模块。
CLK_MCH_DREFCLK, CLK_MCH_DREFCLK#.MCH_SSCDREFCLK,MCH_SSCDREFCLK#。两对时钟,

由于显卡自带27M时钟所以MCH_SSCDREFCLK和MCH_SSCDREFCLK#不需要改动,只改CLK_MCH_DREFCLK, CLK_MCH_DREFCLK#就可以。
把R255,R254移到R251,R250。

当PCI4_SEL为高时代表独显模式,24,25脚输出100M,为低时96M
把R287移到R277。
然后就是LVDS模块的供电了。

如图,独显模式时,C637和C206会用一个0欧电阻替换把+3VS_DAC_CRT和+3VS_DAC_BG接地。把C637和C206这两个电阻去掉,把R120和R115装上。
其它模块一样,带GM@装上,PM@去掉。把这页的供电都改过来就然后再刷个集显BIOS就OK,BIOS论坛里有。
最后附上张这机图。

有分的求加分。 !!!!!!!!!!!!

网友:
兄台你今天要早点发这个帖子就好了。我遇到个B460板子和你修的V460是一样的,故障也是一样,有背光没显示,换过显卡,屏供电都正常、!客户外地的,急的要走。让他拿走了,唉!还是技术不到位啊。

网友:
我尽然是沙发。。  。。对楼主的精神表示佩服。。一般来说。。还是继续修显卡。。

网友:
为楼主顶个。     新手看得很费劲啊!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看来搂主 挺厉害的 我还不会改 显卡啊

网友:
看着真累啊,这要相当好的理论知识才可以啊

网友:
谢楼主分享,我有个G455的也想改集显,可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如果能详细说明改之前的注意事项及改的过程中独显与集显图纸对比就更好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理论技术,这个我还真不会改,修亮的机器,人总有些担心修得不亮了。看楼主应该是一名维修笔记本的专家了。

网友:
给力呀,独改集也是需要很大的功底的。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了这款机器,加 焊了显卡就不跑马了,客户不想换新显卡就让拿走了。要是楼主早点发这帖子就好了。

网友:
独显改集显也是个大招

网友:
这技术,真不是一般的吊啊,只能说佩服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不刷集显BIOS,就用独显BIOS是什么现象?

网友:
太强大了 膜拜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不刷集显BIOS,就用独显BIOS是什么现象?

这个没试过,上次改过个海尔的找不下集显就用原先的BIOS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希望早日像你们这样

网友B:
太给力了。以前以为都是去电感改集显。现在又学习了

网友:
真有耐心,,我是不会去改 的

网友C:
改这么多东西啊,我记得拆掉独显供电就行了的,可能是代工厂不一样,时序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这么多东西啊,我记得拆掉独显供电就行了的,可能是代工厂不一样,时序不一样

拆显卡供电时HM5系列以后的

网友:
给力.......既然可以改集显NX啊

网友:
我还没改过  怕不成功

网友:
问个问题,V450灰屏,换显卡不好,换屏也不行,到底什么毛病。有修出来的吗?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显卡供电时HM5系列以后的

联想Z370用的是MH5的桥,我拆过,一样可以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Z370用的是MH5的桥,我拆过,一样可以用集显

HM55的桥有的机子是不给设计CPU集显供电电路。

网友:
真正会改这个电路的人挺牛逼的

网友:
太强大了,改集显挺费事的。

网友:
真不是一般的吊啊,只能说佩服

网友:
楼主真行,又学了一招

网友:
农户是个亮点

网友:
窝赛,这个挺厉害的,思路清晰,知道下一步搞哪里,厉害

网友:
要50有的北桥不带集显,

网友:
对照主板改过一台宏基的,要加很多原件。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细啊

网友:
改集显是一件蛋疼的事情,太费工时了

网友:
这样改装 稳定吗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不错啊!堪称一绝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给力了。以前以为都是去电感改集显。现在又学习了
去电感改集显听说过. 真的可行吗. 稳定吗?

网友:
这机子图纸集显和独显分的很详细啊 如果没标那就不太好改了啊!

网友:
这工程量也太大了,楼主值得吗

网友:
太有耐心了..

网友:
没看到你刷bios 换北桥?

网友:
楼主的技术没有课挑剔的 但是改比修应该还要麻烦吧

网友:
撸主真强大 这需要多大的理论支持啊

网友:
高手 求指教 是不是什么还独显的主板都可以改为集显吗

网友:
有两吧刷子哦

网友:
新手看得很费劲啊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显卡,楼主拉了小弟一把呀

网友:
这技术真是曲拆而离奇 不得不说你真 牛X

网友:
这样要改好多地方哦

网友:
这个机器改集显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收我为徒可以不

网友:
这么麻烦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改集显啊,很高的技术,以前遇到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不爱坏显卡,干嘛改集显呢、a

网友:
高人啊 还能这样改

网友:
楼主都独显改集显了,很厉害

网友:
楼主,有改过联想C462A的主板吗,是945PM的,不懂装945GM的得不得。我看了集成的是943GML的

网友:
真是 高手 对于我们这种菜鸟 太难了 不过大概我还是看懂了 就是下手的话 没改过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继续修显卡

网友(2014-10-02):
CLK_MCH_DREFCLK, CLK_MCH_DREFCLK#.MCH_SSCDREFCLK,MCH_SSCDREFCLK#。两对时钟 是集显时钟?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2014-11-11):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集显的BIOS呢????

网友:
这也能改呀,佩服

网友:
这个显卡不怎么爱坏 。能改A 卡就好了。。

网友E:
哇楼主好事牛逼呀太厉害了

网友:
"如图,独显模式时,C637和C206会用一个0欧电阻替换把+3VS_DAC_CRT和+3VS_DAC_BG接地。把C637和C206这两个电阻去掉,把R120和R115装上"-------更正:“如图,独显模式时,C637和C206会用一个0欧电阻替换把+3VS_DAC_CRT和+3VS_DAC_BG接地。把c637和c206处的两个0欧电阻去掉,把c637和c206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