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越来越小,测量难度越来越大!

楼主(2014-09-02):
象IO芯片,做的都很小,脚很密。很难测量一不小心就短路。
有什么好工具吗!我只有一个普通的放大镜,发现不行,腾
不出手来。。。。。探针也发现行啦,面对越来越小的芯片
头痛。。。。
   推荐一下!

网友:
好像没什么办法,可以弄个电子显微镜,我见同行用过能放老大了!
估计再过几年主板上的原件都该象手机似的了,全是BGA焊接的!

网友(2014-12-18):
用显微镜显微镜

网友:
有卖电子放大镜的

网友(2015-01-22):
确实如此,维修不方便啊

网友(2015-06-05):
我使用ITC测试仪的探针0.05MM做特细表笔,镀金的。这种还好了 你看看好多芯片是玻璃的,引脚都是BGA的,拆下来 直球都没法搞

网友:
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了,以后要怎么修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