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B HD Rev:6.1 主板 故障现象 开机后马上掉电

楼主(2014-09-02):
        今个接到一块映泰TH55B HD  Rev:6.1 主板 故障现象 开机后马上掉电,再开机无任何反应。
  拔下CPU4拼12V供电 ,依然是不触发 !经顾客说 自己也这么弄过,而且拿下CPU 就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跑码。 既然客户这么说了,我就在测试以下吧 果然如客户所说,我跟客户说,您把板子在这里修吧,留下电话即可。  客户走了 ,我因手里还有其它的活 ,就放在一边 ,那些活 都忙完啦 ,我就将这块故障板子 拿了过来 去掉CPU 加上假负载 ,准备开机,奇怪的事情发生啦,加上假负载也不开机,呵呵.......有点意思,看来我要对它 给点颜色看看才行啦,这加上假负载也不开机, 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先不管他,看看各项的待机情况再说,测量开机针有5V  ,在I/O的 IT8721F的35脚测量也有5V待机电压 45脚 有复位 71 ,72脚  可以接到跳变信号,按下复位也可以跳变, 时钟79脚 也正常 排除I/O  和南桥的交换数据啦  翻过板子看了看走线  内存是由CPU直接控制的 那么既然拿掉CPU就正常 排除了内存的那一方面,算啦有点累,干脆使用非常手段 直接强行开机 带着假负载 直接就对绿线和黑线进行短接 强制开机 心里在想只要有元器件坏的肯定会发热 会烧掉 就这样开机有2分钟多啦 挨个手指去触碰大小芯片 结果一无所获,没有一个发热的情况 ,拿起万用表就对假负载开始测试 因1156针的假负载都是由上到下 挨个测试量 那些都正常, 测量到最后一个是VCC 的时候 电压有1.2V 接着变成0.9V  0.5V  0.4V   1.2V  我还以为我的表有问题呢 换了个表依然是这电压在跳变, 故障终于找出来了,那就看看这VCC是不是核心电压呢 就直接在假负载的VCC点上去找, 一测量果然直通储能电感 至此心里全明白啦 是由于主供电不良造成的不触发,那就对CPU主攻点进行侦查吧 将MOS管上下管挨个测量 也没有结果,阻值全都正常,加电测量电压如上所说在跳变不稳定,那么在对主芯片PWM的UP6219AK 进行测查 发现PWM的控制电压不对劲 将其更换之后,在按下开机 可以开机不在掉电啦 诊断卡也开始跑码啦,至此,总结一下是由于PWM损坏造成主供电不稳定无法开机的症状 另外通过对测量的判断确定啦一个情况就是, 新型的主板都是有保护的发现错误就会停止工作 ,所以大家在接到此问题的主板时候,要先对供电部分进行排查这样才可以少走弯路。 不要因顾客的影响而偏离侦查范围,好就到这里吧,希望这个例子可以帮助到家快速找到 故障点排除故障 将板板复活!谢谢大家!

网友:
看在楼主不容易啊写了这么多啊

网友:
恩  不错啊  还没修到1156的  呢   不过搞过h61   不过没修好  没诊断卡  只能插  喇叭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板呢,学习学习

网友:
怎么看着有点像写作文的感觉,发帖又没限800字,说重点就好了。

网友A:
加上图片就好了,看着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图片就好了,看着有点乱

看着眼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