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

楼主(2014-09-02):
  今天客户拿了台G470的笔记本, 说不开机。于是就把机器用电源点了一下,待机0.016。按下开关电流在0.022就掉电了。  客户把机子放在这里修, 拆开机器拿了主板出来。 主板上全是灰。用刷子把主板灰给清干净了。用万能表检测3V ,5V 有电压。 把I/O重新焊接了一遍。还是不行、 求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你都查了什么。

网友A:
这个焊一遍 又不是包治百病,你具体查了什么,就做了一个表面的?

网友:
你触发掉电后有没有自动触发或者再次触发时电流有没有上去。 很多联想机器是要第二次触发后电流才会上去的。 这个你可以测量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最好是测一下内存供电,这样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触发了

网友:
查南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EC是否发出susp和syson开启供电,EC没有发出这两个信号,重点检查南桥和EC之间的信号来往

网友:
按照触发上电时序修呗

网友:
看来你的基础不行。这个需要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修的。你焊接一下EC就好了那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一遍 又不是包治百病,你具体查了什么,就做了一个表面的?

是啊,要是焊接能包治百病就好了

网友:
就焊下呀?上电时序走一遍

网友:
就是。你这样我们怎么帮你啊。先要看EC的待机条件正常不。 EC发给南桥的信号有没有。而南桥返回给EC的信号有没有? 各组电压的开启信号有木有。。图子放上来。然后更具时序一步一步的查啊。。

网友:
下个图纸,照着时序一步一步修吧,不是EC就是桥了,

网友:
查时序,0.022看下没起的电压最前面的条件

网友:
3V5V后继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按下开关后,有信号没出来,所以断电了

网友:
我也碰这样的问题了,楼主,你那修好没

网友:
缺供电保护了吧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肯定是南桥MH65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不能这猜那猜的,靠运气是行不通的!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待机条件再说,修机是不能瞎猜的。

网友:
南桥没有发出上电允许。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