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6寸白屏。

楼主(2014-09-02):
逻辑板生涯芯片没电压输出,EN 以开启,全部没输出,不知道那里坏了,输出不短路。升压芯片CM501.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是不是龙腾屏幕

网友:
我感觉,修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里面用的配件,电路很多不一样。而且现象一样,却引起故障的配件却不是一样

网友:
要是没有0欧电阻保险坏或短路的电容,就得换那个升压芯片试了!
CM501附近有没有类似显示器上屏1117的件呀!会不会它的条件没满足所以没干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