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230开机死机

楼主(2014-09-02):
T4200的U,82801南桥,ECKB926QF,可以开机,每次都是开机两三分钟后就画面死这不动了,U,内存,硬盘,都换过了,死机的时候发CPU电压消失了,以为是MAX8770坏了,也更换了,还是不好,发现进BIOS里面,一直不死机,只要进系统,就不行,分分钟的事,就死机了,各位老师怎么修呀,这机子,没有显卡,

网友:
插上硬盘 进系统卡  换个硬盘   你PE进去试试

网友:
换个别的硬盘试下。 如果依旧 最好换下CPU那边滤波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的事儿

网友:
修好装机加测试半小时吧

网友:
刷BIOS-查温控电路-查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CPU滤波换换

网友:
楼主修好么,求分享

网友:
可能是某个外设故障引起的,如网卡、声卡等。

网友:
我也是小白,求大神正解……

网友:
网卡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