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0求屏蔽C通道,求救,谢谢

楼主(2014-09-02):
MATS测试只4个点虚焊,加焊就成下面的情况了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0            0            0            0
FBB[63:32]           0            0            0            0            0
FBC[31: 0]      179973      1794286       111073       903887            0
FBC[63:32]           0            0            0            0            0
FBD[31: 0]           0            0            0            0            0
FBD[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291046
Write   Error Count: 2698173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卡bios

网友:
这个显卡加焊一下,能好就好。不好的话,直接换个新的不就好了

网友A:
显存估计被我加焊坏了,没显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估计被我加焊坏了,没显存换,

先放着吧,等有机会遇到同一类型的再说。

网友:
客户等着要怎么搞啊

网友:
显存不有的是啊  看来楼主料板太少

网友B:
刷个512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512的bios试试

刷过几个影驰还是不行啊

网友C:
我也有块索泰的9800GT花屏,一般怎么处理啊

网友:
bga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块索泰的9800GT花屏,一般怎么处理啊

用mats扫描啊

网友C:
好的,我试试,谢谢 原显卡核心660,显存900,是否可以刷成同品牌9800GT  500-600核心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试试,谢谢 原显卡核心660,显存900,是否可以刷成同品牌9800GT  500-600核心的BIOS呢?

直接直接改低频率就行了用nibitor

用samsung 719 k4j523240e bj1a 替换成功 dos下不花了mats测试OK
请问显存频率应该降到多少稳定啊

网友:
用samsung 712 k4j523240e bj1a替换samsung 816 k4j523240e bj08 成功 mats测试ok

网友C:
显卡降频为核心500 显存800 原电压1.1V,电压1V、1.05V、1.1V下都会花屏,是不是还要降低核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降频为核心500 显存800 原电压1.1V,电压1V、1.05V、1.1V下都会花屏,是不是还要降低核心电压

mats扫描没有啊看扫描报告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