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460有待机不触发求开机时序

楼主(2014-09-03):
3/5V待机正常
KBC_PWRBTN#和PM_PWRBTN#均有跳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952-1-1.html哥们所说
PM_SLP_S4#一直低电平
通病EC BIOS搞过多个(确定无关)
南桥和EC都加热无效
特求开机时序
或高手支架
先谢了

网友:
顶上来看下呢

网友:
求B460开机时序
怎么没人说啊

网友:
郁闷啊,3天了都没高手进来啊

网友:
3天了都没消息吗

网友:
还是按开机时序查啊。

网友:
本人修过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为南桥晶振损坏。你尝试下打南桥晶振波形。还有查查南桥工作条件,RTC电路,

网友:
你要测量桥的条件,VCCSUS3_3 V5REF_SUS INTVRMEN 等信号。 按开关之后待机3V V是否产生,

网友:
你测 待机 条件吧  EC  SB 条件查查

网友:
解决了没有。。RSMRST#正常不。。  还有BATLOW# ,LID开关。  有跳变不一定代表前面的条件都正常吧
看南桥的晶振正常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952-1-1.html他的帖子里有开机时序啊。 楼主没注意么

网友:
先看看EC的工作条件  供电  复位  再看南桥的条件

网友:
还是按开机时序查啊

网友:
     “PM_SLP_S4#一直低电平”
       一、那就把R129 0欧电阻拿掉,测一下南桥这边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拿掉R129后为高了,说明南桥这边已经正常发出了SLP_S4#信号了,是后面某个电路有故障把PM_SLP_S4#拉低了;

       二、如果拿掉R129后,南桥这边都还是低电平,那就说明南桥没发出SLP_S4#出来,就要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RTC电路:VCCRTC , RTCRST# ,  RTCRST#,  SRTCRST# ,   INTVRMEN ,  32.768KHz ,   VCCSUS3_3 ,  V5REF_SUS , RSMRST#  PWRBTN#。 还有个LID#信号也要查,所有的条件一个不能放过。     也有可能是南桥本身坏或空焊,发不出SLP_S4#。

网友:
inter时序都差不多的,区别不是太大 ,按照类似的修吧

网友:
查EC 的条件的 ACIN   LID    B/L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了,可以先查查南桥工作条件:rsmrst,vcc

网友:
EC发出了PM_PWRBTN#, 证明EC工作是正常的, 应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的话, 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刷过bios没 ,这种机器的bios老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