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进水

楼主(2014-09-03):
客户说有进水,拆开电脑主板。版号为A8JP,观察主板上的确有进水的痕迹。南桥旁边。但都看样子很久了。用烙铁处理好进水的地方。用万用表测公共点428欧,3V5V电感200欧左右,分组供电电感也正常,CPU电感正常。南桥后面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A。测3V5V电感有电压,开关电压只有1.96V。开始觉得开关电压有点低,上BGA烘干后,按下开关,电流连续三次跳变,说明已经亮机。在这里,我测了一下开关的电压也只有1.96V,开关不是要3.3v吗?仁宝的板待机有十几V,这个很正常。

网友:
开关的电压也只有1.96V,可能有电阻什么的腐蚀了,不过亮机就好。

网友:
估计进水还没处理干净!

网友:
开关不是3.3V   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可能南桥里面还有水迹

网友:
南桥里面要是有水的话,烘干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即便亮机,还是多烤烤机,保证不返工

网友:
估计进水还没处理干净

网友:
应该是 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