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640le 显卡 玩lol很快到90度

楼主(2014-09-03):
    前两天接到一个联想y480的笔记本,是老客户的。说是玩lol5分钟自动关机,拿出来一看,上个月刚在这里除了尘,鲁大师检测也是正常,开一句联盟吧。果不其然,还没有5分钟鲁大师就报警了。客户说cf没有任何问题,就lol有问题,我打开笔记本,拿出散热组件,似乎都没有任何问题,加了一个垫子,试了试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想是不是软件类的问题呢?本来做的是win8.1,我就换成了win7,还是不行,再换驱动不能解决。最后发了一个风扇,这次热的慢了一点,但是在玩lol的时候温度还是不能控制,总是一直在攀升,一用tab键切出来温度立即就下降到正常水平。

朋友说这是显卡不良,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不是就只能换显卡了。

以前遇到过一个e40,就是这种问题,最后包括显卡、散热的组件一套都换了一个遍,最后还问题依旧。我想这次不会还是这样吧,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了!!!

网友:
你上次除尘时可能没处理好,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还遇到过,进LOL动下鼠标直接掉电,散热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别玩游戏了。。

网友A:
同感啊,我有张GT240也是玩LOL玩烧了,玩其他都正常,等待楼主解决方法,难道是LOL问题?

网友:
是不是玩游戏的设置 的太高了  调成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啊,我有张GT240也是玩LOL玩烧了,玩其他都正常,等待楼主解决方法,难道是LOL问题?

搞好了,我会说明的,谢谢回复

网友:
要不我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既然除灰,那么不存在CPU风扇由于灰尘原因导致轴承启动阻力不足,BIOS里 speedstep设置,若是没效果还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