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的U盘启动PE总是进不去

楼主(2014-09-03):
无论是老机子还是新机子,最近总是进不去PE ,总是死在Staring cmain().......这个地方,十台机器最少有三台机器要进不去,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谢谢

网友:
把U盘升级一下吧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u盘格式的问题,把HDD改成ZIP的就可以了,弄成ZIP32的

网友:
最好还是弄一个USB-ROM,这个一般不会有问题。用慧荣主控的U盘做,错误的时候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