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4-09-03):
我有三台一样的问题:硬盘希捷ST3500413AS 主板没名的945GM,盘和主板都是好的,这款主板和这个型号的硬盘在一起装系统后就是不引导,一开机显示硬盘型号后就不往下走了,主板用别的硬盘和硬盘用在别的主板上又都能正常工作,三台机子的硬盘互换也是一样,MHDD测硬盘,显示硬盘的状态非常好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下下,还有换一个版本的系统,不行就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

网友:
硬盘全盘重新分区也不行.与系统版本应该无关,因为是一开机刚显示一些硬件信息就不动了,COMS也进不去,和硬盘坏了的现象一样,要说不兼容,可它以前都是在一起能正常工作的呀,我也准备帮客户换硬盘,可他那一批机子都是相同的配置,要是通病解决不了的话那客户损失就有点大了,

网友:
我想用希捷维修工具试着修下,可接上后在软件里认不了硬盘

网友:
兼容性不好!试换个电源和换个SATA接口看看。

网友:
主板有保护卡吧

网友:
   这问题 我也经常听人家说。。我就没遇见。。   试下5#方法!

网友:
PEU盘进入系统,不插硬盘,进去后插上硬盘,然后重建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