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换出K40IN 的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9-03):
K50AF是AMd的北桥是通病,所以就换成了INTEL的 可是装上键盘不能用换个新的也是一样。BIOS官网最新了还是不行。有遇到的吗

网友A:
接口是一样的吗,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吗,一般情况下应当可能用的。但最好是换原板呀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的哦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都是原板换的。

网友:
BIOS要刷写一下

网友:
不然就不能用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在系统里面可以更新BIOS

网友C:
可能换的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是一样的吗,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吗,一般情况下应当可能用的。但最好是换原板呀

接口都一样 ,这板谁还愿意换原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换的主板问题

找个不带数字键的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系统里面可以更新BIOS

跟新到官网最新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找个新键盘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系统里面可以更新BIOS

我是在BIOS里更新的

网友D:
拿个外接键盘试看看如果可以,就键盘坏问题比较多了,刷bios,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个外接键盘试看看如果可以,就键盘坏问题比较多了,刷bios,IO,

键盘没问题 都换过新的了,BIOS刷过。用K40IN的键盘就没问题,K50的是带小键盘的

网友:
这两款主板不通用吗
   很郁闷 有换过的吗

网友:
可以问一下卖家,有可能改下电路就能用了。

网友:
有换过。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