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4-09-03):
小弟最近接到一台苹果的本型号是A1370,由于没怎么接触过苹果电脑。所以有点头疼。故障是充电正常。开机没任何反应,单板点正常开机。开机一切正常,触摸板也管用,安装好开机就没有反应。开机键是在键盘上。是不是键盘坏了,还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求高手指导一下。非常感谢,,急    急     急

网友:
接键盘,测接口有没有3.3开机电压的!没有,拆下来再测有了就是键盘坏了嘛!

网友:
这个确实没接触过   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水果机IC很贵的。。。

网友:
哦我测一下

网友:
听你这么说 键盘可能性大

网友:
我怀疑也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哦

网友:
盼盼早点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