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解决三星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4-09-03):
LS19A330BW   LS22A330BW   S23A300B--LTM230HT09   驱动板程序

网友A:
这个也会 三星通病

网友B:
现在的三星通病不是到官网下载固件更新下就好了嘛?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通病基本就是刷程序

网友:
三星  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会 三星通病

上边含的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三星通病不是到官网下载固件更新下就好了嘛?

三星的可以去官网下固件了?

网友C:
对我来说是无用的!! !!!因为我不用刷程序就修好!!!!

网友:
听说不用拆机了,,可以直接接显示器VGA线直接刷。。。。。

网友:
但是刷了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来说是无用的!! !!!因为我不用刷程序就修好{:4_11 ...

恩  其实也不用刷 的换根数字线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其实也不用刷 的换根数字线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哪有那么多的线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不用刷 的换根数字线不就完事了吗

换哪根数字线?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小弟说一下 刷三星的程序了 屏型号也是很重要的 要不出各种问题的

网友:
在线刷显示已经是最新版了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个可以在线刷 根本就不用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