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只能插键盘鼠标,插U盘手机就断电

楼主(2014-09-03):
主板型号:华擎 FM2A55M-DGS 。

存在问题:1.主板后面的USB只能插键盘鼠标用,一插手机或者U盘就全断电,过几个小时又能用(键盘鼠标)。

2.主板前面的USB全部不能用。

其他功能都正常。

希望大家帮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种可能UsB供电电流小,大电流保护。查UsB供电保护元件。

网友:
查看供电是否有5V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USB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外接一个带电源的sub集线器吧!!

网友:
打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