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500AADA-00S9B0 固件 做 46 错误

楼主(2014-09-03):
1:本人小白,刚入手修硬盘
2:有个wd   500G   硬盘,有叉叉   红 绿  块   很多,基本上都集中在前面,用mhdd测的
3:想做个46  优化一下用户区,却出现   unknown error 3905   请教一下大神什么原因,
                                                                                               是不是要刷固件才可以做46?
4:求一份 WD500AADA-00S9B0 固件
        谢谢!

网友A:
找个微码一样的通刷固件,通刷以后再做。
不过,只是一些坏道,可以直接跑校准看看情况。

网友B:
用通刷就行呀~~~还要做什么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微码一样的通刷固件,通刷以后再做。
不过,只是一些坏道,可以直接跑校准看看情况。

谢谢罗老师,微码 77 BM  去哪儿找
直接跑校准一会试试,坏道其实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刷就行呀~~~还要做什么46

大神来了,小弟都是看你发的帖子学的,
发的视频很好··
微码是77 BM   家族:Dragon Fly  (Roy1)   大神有吗?谢谢

网友C:
论坛里面么有这样的微码  吗?还是有太保守,
小弟刚开始学,论坛里面资料很多,比如:修硬盘软件,怎么使用软件,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固件那?
还是固件不能外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么有这样的微码  吗?还是有太保守,
小弟刚开始学,论坛里面资料很多,比如:修硬盘软件,怎么 ...

大神一般都是点到为止,不会手把手教你的。而且关键的地方绝对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一般都是点到为止,不会手把手教你的。而且关键的地方绝对不说。

是啊,有软件 有教程  就是没固件,东西还是修不好,唉·········
看来这个不固件真的不好弄,

网友E:
我也有这盘,2个500g 没有叉叉就开头色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盘,2个500g 没有叉叉就开头色块

就是没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有软件 有教程  就是没固件,东西还是修不好,唉·········
看来这个不固件真的不好弄 ...

直接用原盘固件跑是一样的,问题不太严重的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盘,2个500g 没有叉叉就开头色块

直接原盘固件跑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原盘固件跑是一样的,问题不太严重的基本没啥问题。

原盘跑 出错

网友:
我只是学习来的。

网友(2014-10-20):
这个通刷我是有的,不知道还需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