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90s 暗屏

楼主(2014-09-03):
  此显示器接到手时 是高压板坏了,改通用高压板 发现控制是反向控制的, 于是定了一个原装一体板(定之前忘记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货到后原本想换上就好了  可是换上之后发现暗屏 (侧着看能看到显示画面)  想可能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刷   故障依旧    这时才想起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也是这故障  (灯管没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可是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这类似的资料 特 在此 救助 附图

网友:
确定暗屏的时候灯管是亮着的吗?

网友:
是的 这两个图片就是通电后的情况  灯管是亮着的  亮度是正常的 我用一对外置的 检查了

网友A:
改高压板的信号是反的吗?

网友B:
屏供电芯片查过没,不上屏线是不是白屏?

网友C:
屏的问题  那就要搞搞屏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芯片查过没,不上屏线是不是白屏?

5V  3.3V 还有一个一点几V   不插屏线是白屏 亮度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问题  那就要搞搞屏电路了。。

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可是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板的信号是反的吗?

是的 开机是0V  关机是3.3V

网友D:
好模糊,大哥你能拍个完整图么

网友B:
屏上有个30V左右的电压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有个30V左右的电压够不?

有具体位置么  我量了一下  有5   1.2   3.3  12 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模糊,大哥你能拍个完整图么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图片%20008 通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