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没有3v5v

楼主(2014-09-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HP    1000的机子   过来修 说不开机   于是我就按一下开机键看到是不触发的样子  我把主板拿出来量了3v5v  量到没有电压     线性3v5v没有   通电的时候摸到3v5v  芯片发热   找来一个3v5v芯片换上去  就OK了                 把芯片装上去就有3v5v出来了    装上主板  开机   显示了                   顺便把图纸上传上来给大家吧        主板型号是 6050A2493101-MB-A02             hp

网友:
如果需要图纸的话就拿去吧

网友:
故障点找的真快!赞

网友:
这么简单啊!你赚大了

网友:
图纸论坛早就有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是个大神哦!摸鱼大法用的也不错哦!呵呵呵!

网友:
EC容易坏导致3V 5V芯片发烫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台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好吧

网友:
要是能天天修到这样的机器就好啦

网友:
加焊IC就可以了,

网友:
换芯片是经常地。

网友:
这算是秒杀吧,楼主给力

网友A:
这修机 真是神速 啊! 我想问 修机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修 呢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修机 真是神速 啊! 我想问 修机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修 呢喃

一般我修机子都不看图纸的  如果没有电压就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修机子都不看图纸的  如果没有电压就去查

这么牛 我不没图纸 都不知道 怎么下手 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我也有太1000的没有待机,修的没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