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独显不触发

楼主(2014-09-03):
待机0.10 拆机测量,无3.3V 5V 看了待机芯是EQ=DD 心想这个应该是待机就产生3.3 5V 反复试发现 通电0.02三秒后就0.10A的电流,,应该有微短路,再快速测 3.3 5V电感发现 0.02时有 0.10时无电压,触摸EQ=DD 发烫, 拆了换了个EQ=DF还是一样, 断开3.3 5V上下管,故障依旧,一顿测试跑线 后, 发现一碰5V3.3V滤波电容 待机从0.10到0.06 心想不会是这两电容性能问题导致 EQ发烫的吧, 不管直接换了 待机正常 了0.02 开机OK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待机不正常,学习了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温度没有达到  就开始拆  就会有这样的后果,楼主是用什么取的

网友:
5V3.3V滤波电容在哪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2台了,直接示波器一打 速度更快判定电容不良 呵呵

网友:
记者了,以后少走弯路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过好几台,电容换掉,待机立马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不行,一般都是导致没有3 5v吧

网友:
今天也修到聊一台ACER的也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4-10-08):
滤波电容竟然会导致不触发,现在手里有一台。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