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处理U盘中毒的小方法

楼主(2014-09-03):
U盘中毒了要怎么办呢?U盘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都会遇到U盘中毒的情况,U盘内的文件被隐藏,或者出现乱码的情况,这些都是U盘中毒的症状。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快速处理U盘中毒的小方法。

U盘

  1、插入U盘后单击“开始”菜单,找到“运行”并单击,出现【运行】窗口后,在其中输入gpedit.msc,点击“确定”后,会出现一个“组策略”的窗口,在左侧依次找到“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并单击打开,之后右侧会出现一个“关闭自动播放”的项,双击打开。在出现的窗口中点击选择“已启用”,在下面的列表中选择“所有驱动器”,点击“确定”。

  注意:现在你可以将自己的盘与电脑连接了。但记得:不要急着双击打开!千万记得哦!

  2、选择“开始”菜单-》“控制面板”-》找到“文件夹选项”并打开,点击最上面的“查看”选项卡-》在“高级设置”中找到“显示系统文件夹内容”,并在其前面的方框中打上钩。去掉“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前面的钩,点击“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去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文件名”前面的钩。

  3、打开“我的电脑”-》注意了!此时不要直接双击磁盘打开!一定要选择“地址栏”中的盘符(F盘/G盘/H盘)!盘打开了,此刻你发现什么了吗?对!有些文件或文件夹的图标是半透明的,有点虚。还有些原来的文件夹模样Office文档模样的图标竟然后面又多了个“.exe”的尾巴!而且原来的文件夹都出现了。当你把鼠标放到它们的图标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大小是一样的。

  此刻搜索整个磁盘,查找所有大小等于这种文件大小的文件,把这些伪装成文件夹和Office 文档的exe间谍们都删除了吧!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傀儡,真正的幕后真凶一定要揪出来!看到一个Autorun.inf文件没有?将其打开,其中有一些.exe,.vbs,.com,.bat,.cmd模样的文本,这些才是主谋!在你的盘中找到这些文件命名的文件,将其删除,最后把autorun.inf这个文件也给删除了吧!现在病毒是杀掉了,你可以安心地使用自己的文件了。

  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进行如下操作来实现对一般的U盘传播的病毒实现简单的预防。

  4、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 ”-》在窗口中输入“i: ”,敲回车(这里的“i ”是你要实现免疫的磁盘盘符),输入“md autorun.inf ”,回车,输入“cd autorun.inf ”,回车,输入“md aa.。\ ”这里的“\”不能省略的!

  5、现在就可以了,打开你的盘符,里面多了一个autorun.inf的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aa.文件夹,打不开,也删不掉,这就简单的实现了免疫。

快速处理U盘中毒的小方法udaxia.com/wtjd/1032.html

网友:
学到了一个小技巧了,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