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

楼主(2014-09-03):
今天顺丰快递寄来了一台B460是同行发过来的,里面有一条纸上面写着  开不了机  ,我通电的时候按开机键像不触发的样子,把主板拆出来的时候看到3v5v被击穿了   ,主板好像击了一个洞,这样怎么修啊。。。。。。。。。。。。。。。。。。。。。。。。。师傅们请教请教啊,,

网友:
谢谢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直接 换板,这修不了的

网友:
有洞估计弄不好了

网友:
改就可以了,上独立的板

网友:
没有把板子内部线路弄断,应该可以修好吧

网友:
3v5v被击穿了 没有修了 换主板把
换主板700

网友:
没有修了 换主板把

网友:
处理好不短路,再上淘宝网上买个3V5V  电源板

网友:
里面有一条纸上面写着  开不了机  ,我通电的时候按开机

网友:
把洞挖空。直到把碳化弄清!把弄掉的件按图纸上的重新接起来固定

网友:
看看洞洞烧的严重不,严重的话就换板吧,修好了也难免有隐患,如果烧的轻的话,三五根线的话,可以飞线!

网友:
换吧,我都碰过几台如你讲的那样的了,这个机子就是一个烂货,换板吧

网友:
把坏的芯片换了

网友:
刮骨疗伤法试下

网友:
确定击穿了? 这机子通病bios

网友:
这主板不好修

网友:
有点位图可以看看那旁边的线都去哪 只要不是很多酒可以修

网友:
一般遇到这样的就还回去或者换板了

网友:
板烧个洞,好多层板,能修好,也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
这种事有点麻烦。不过也有可以修好的。论坛很多介绍

网友:
问题都看到了你还搞不定,谁这么信任你发主板给你

网友:
待机主供电一个洞吧, 我们的水平是修不好的,论坛上面有师傅修好过,但是很麻烦很麻烦

网友:
先烤鸡,查短路

网友:
我的是3v5v芯片糊了。板层焊点烧没了。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