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白屏,求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14-09-03):
显示器现象白屏,液晶屏整个板子上只能量出 5V ,3V电压,升压芯片是AAT1168B1 ,

,求各位大哥指点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屏上面的保险  有没坏    还是屏的供电有没有产生

网友:
先量一下  保险坏没
再摸摸有没有新片发烫

网友:
液晶屏白屏,很多屏上的贴片小电容短路引起的。量下电感那里的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一般是保险坏,但是保险坏的原因是短路,估计是小电容短路了,,,不要直接换保险,找出短路的,要不然烧的更严重。。。

网友:
显示器这东西图纸几乎没有  自己摸索吧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查下vgh,vgl

网友:
升压电路没工作啊

网友:
没遇到过阿

网友:
那个保险是好的,我测量过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