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戴尔2421烧糊了 能用什么代换。感谢

楼主(2014-09-03):
如题。 各位师傅帮看看。客户拿来时已经是这样烧糊了。谢谢:)

网友:
烧的应该是mos管   处理下板层  补个mos管

网友:
看位置应是供电部分的!

网友:
MOS管,找一个和他旁边一样的装上,注意NP构造。

网友A:
就是  刚刚电源 插进来的地方。
那应该是    N沟上管吧??没图纸  也看不出原来的。
我是个小白   刚入门   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  刚刚电源 插进来的地方。
那应该是    N沟上管吧??没图纸  也看不出原来的。
我是个小白   刚入 ...

P构的。。。。。。。。。。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    我去找找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构的。。。。。。。。。。

哥   这个是P沟的啊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拆旁边的量量行不?

网友B:
电源接口旁边的都是P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口旁边的都是P构。

原来这样     我在仔细找找先

网友:
  随便找个p沟道的 代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