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E R202台机USB口不能用,关机风扇转

楼主(2014-09-03):
主板是L-IG41M3,USB通电,插鼠标不能用,但U盘能用,正常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断电后拔了键盘开机,接上鼠标居然好用了。今天忽然鼠标又不能用了,而且U盘也不读了,关机后风扇还在转。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要换桥?

网友:
双路供电有沒有问题啊?

网友:
打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南桥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请问:楼主你关机后风扇还转,指的是电脑已经关机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建议做桥吧

网友:
看一下插鼠键盘的202排阻

网友:
还是换桥吧

网友:
先看看USB是一个不能用还是所有都不能用。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
82801gb的南桥,直接换吧

网友:
楼主, 直接替换电源试试吧 电源没问题就换换I/O芯片 吧    因关机指令是由I/O指令的 那么没有切断电源你想是哪里?而且 风扇的转速控制也是I/O 吧  剩下我就不多说啦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我遇到的比较多,不是南桥问题,是哪个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在BIOS把USB关掉看能不能关机,如果还是不行设置下POWER .  关不了机 的关机变重启的设置POWER。已经在很多主板上成功过

网友:
南桥坏了,还有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