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2 反复重启

楼主(2014-09-03):
测3V5V正常   CPU电压0.78V    电流跑到0.55   就掉电反复重启    CPU芯片是NCP3218  换了还是一样   求指教

网友A:
干桥吧  多半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吧  多半桥问题

是HM55的桥    集显的

网友B:
缺供电会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供电会掉电反复重启

不知道是CPU电压过低引起的还是其他电压  3V 5V  1.5正常啊

网友C:
EC大电容有没有

网友:
查查电压都出全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大电容有没有

没有EC大电容

网友:
已解决   是网卡短路  拉低了 电压